触发AD

楼主(2019-01-04):
据资料所分析,CYPRESS 的CY8C24533支持用PMW来触发AD,我配置了好久,都没有成功!请做过的朋友,分享一下经验,有一个sample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A:
首先确定PWM 能不能正常中断,其实 ADC的功能,然后再整合

网友B:
CY8C24533里面只有SAR10 ADC可以选择触发源。

网友C:
嗯,其实这个模块的属性配置做的不好,像触发源、触发类型等等这些参数本身应该在属性框里就可以选择的

网友D:
对啊,但是这些都没有做进去,用户只能使用API在程序里面设置。

网友E:
建议楼主仔细看一下这个模块的datasheet,尤其是API部分,里面的触发源,触发类型怎么设置都讲得很清楚。

楼主:
好,我知道了

网友F:
pwm完成后调用ad可以不

网友G:
一样关心 等答案

网友H:
试试其他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