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内部4K备份RAM,使用两天后数据总出错

楼主(2019-01-04):
stm32F407 内部4K备份RAM,使用两天后数据总出错

楼主:
int main(void)
{
        u32 i;
        u32 uwErrorIndex=0;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BKPSRAM,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PWR_BackupRegulatorCmd(ENABLE);
        while(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BRR) == RESET);

//         for(i = 0; i < 4096; i+=4)
//         {
//                 *(__IO uint32_t *) (BKPSRAM_BASE+i) = i;
//         }

                for (i=0; i< 4096; i+= 4)
  {
    if ((*(__IO uint32_t *) (BKPSRAM_BASE + i)) != i)
    {
      uwErrorIndex++;

    }

  }

网友A:
RAM数据会丢失的;

网友B:
放内部FLASH吧;

楼主:
外部带电池的,不知怎么回事,有时数据就全乱了!确认电池有电的,大侠们帮看看程序是否有问题?多谢了

网友C:
>> 有时数据就全乱了!确认电池有电的,

不是好现象啊

楼主:
个位大侠,我的程序没有问题吧?请给些建议。

网友D:
使能低功耗备份调压器时,即使处于待机或 VBAT 模式,备份 SRAM 的内容也能保留。

网友E:
使能低功耗备份调压器:lol

网友F:
外部RAM吧
最好用示波器看下;  是不是时序变了

网友F:
楼主意思是正常情况下是能保持的,只不过当这个时间延长到2天时,数据就错了,是不是这样?

网友G:
问题可能出在 HAL库 没打开该时钟

网友H:
你改用bkp吧   记不得多大空间了

网友I:
使能低功耗备份调压器

网友F:
时序是什么情况,变了吗

网友J:
内部的是怎么用的啊

网友K:
对这个问题 我很迷茫

网友L: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M:
备份域的操作要遵循相应的操作流程;
另外,备份域地址要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