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显示器分屏的困惑

楼主(2019-01-04):
最近在捣鼓车的左右盲区摄像头,摄像头已经装好了,用的是4.3寸的折叠显示器,左右两路信号要用遥控器切换,有点麻烦,后面又加了一个一样大的显示器,左右各一个显示器,但是放在中控太碍眼了,一直想找个小屏幕的两路同屏显示的显示器,网上搜了很久,最小分屏的都要7寸,有点太大了,4.3寸的可以分屏就好了,今天把这个4.3寸的显示器拆开了,里面一个小板,四根输入线,红黑接车±12V,黄白线接两路摄像头模拟信号,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同屏显示??

网友A:
在这个屏上是没有办法了。你得弄一个板子,自己写底层驱动。

楼主:
找到办法 了    某宝搜了个分割器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