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的函数正常编译不报错?

楼主(2019-01-04):
不存在的函数正常编译不报错?

网友A:
连warning都不报?

网友B:
KEIL认为是外部函数,肯定是有道理的

比如有些MCU在出厂时已经有内置程序,用户可以调用这些程序

网友C:
用的哪个开发环境?

楼主:
问题是至少该有一个函数的地址啊

是不是说只是编译通过了,但是便没有进行链接,要等链接是时在给这个函数一个地址。

网友D:
我觉得keil只要知道调用函数的名字就可以了,在链接的时候keil再把函数名替换为函数的所在的地址

网友E:
7805不连dsp,输出电压5v,连上dsp变成2.5v,正常吗?

网友F:
对,编译的时候只要给个符号就好了,只有到链接的时候才对符号分配地址的。

网友A:
把函数看成变量  不给变量赋值就相当于你说的“那个函数根本不存在”。事实上函数是存在的。

楼主:
函数未实现,和变量未赋初值   能一样吗?

网友G:
编译时不确定地址
链接时才确定地址
貌似

网友H:
其实在keil想知道这个函数的地方,是很容易,打开MAP一目了然

网友I:
不存在的函数肯定是编译出告警warm的!

网友J:
如果函数在C文件中没有声明,compile阶段会出错;

网友K:
这种问题要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建议楼主提供下更详细的信息

网友L:
不报错是什么呢?

网友M:
看看有没有宏定义呢

网友N:
有代码吗?

网友O:
不存在的函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存在的函数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P:
应该是你没有找到定义。

网友Q: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R:
楼主把代码上传看看

网友S:
不存在的函数是什么

网友T:
这个还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S:
应该是编译器自带的代码

网友L:
是不是没有添加上呢?

网友R:
没有代码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M:
一般的宏定义也能替代一些函数的

网友Q:
是msp430芯片吗?

网友N:
没有具体的代码也看不出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P:
有库文件可以使用吗

网友O:
是不是正常的代码都有问题吗

网友:
楼主的代码使用了吗?

网友T:
可以右键查看定义是否有问题

楼主:
申明了呢

网友J:
如果声明了但不存在,链接时候会出错。

网友B:
如果不存在还没报错,估计是正好编译器内置了该函数

网友B:
但这种情况通常会有warning提示使用了未声明函数

网友B:
没有实现的函数编译不报告错误,也能分配地址(一般是零);一调用就复位了

网友U:
程序中调用了吗
什么函数?

网友V:
你的编译存在问题吗?

网友W:
不存在的函数是什么意思呢?这点不懂

网友D:
不存在是不是引用了?

网友E:
右键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关函数。

看看你的工程文件就知道了。

网友F:
上传一下附件看看是不是存在问题。

网友H:
什么意思?不存在的函数你用了么?

网友U:
没有调用的话,该函数的往往是不会给你链接编译的。。

网友V:
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连接的,还有是测的哪个地方

网友U:
打开MAP可以找到函数位置
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该函数的肯定在某个苦衷已经被定义并且被隐藏起来了额

网友X:
你直接找该函数的定义地方的是找不到的,该部分是禁止你查看的。。

网友W:
不存在是不是已经存在空函数?

网友Y: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至少该有一个函数的地址啊

是不是说只是编译通过了,但是便没有进行链接,要等链接是时在给这个函 ...

是不是有#define 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