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中如何设置VCO的参数

楼主(2019-01-04):
如题所示,楼主听说DSP中自带压控振荡器VCO的功能,那么如何设置压控振荡器的中心频率fc和灵敏度Kc以及初始相位φ,,真心求教,感谢了

网友A:
上面不是写的很清楚吗?Kc可能设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写的很清楚吗?Kc可能设置不了

DSP中Kc设置不了吗,那fc是DSP中的初始化频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P中Kc设置不了吗,那fc是DSP中的初始化频率吗

看错了,第三项貌似是灵敏度。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第三项貌似是灵敏度。是的

您说看错了,是灵敏度也可以设置的意思吗,另外初始相位如何设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看错了,是灵敏度也可以设置的意思吗,另外初始相位如何设置啊

是的。第四个就是初始相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第四个就是初始相位啊

我给的截图是在matlab中的图,我想知道如何在DSP中设置灵敏度和初始相位

网友A:
那不清楚

楼主:
好吧,还是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