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的程序

楼主(2019-01-04):
怎样编写单片机的串口通信的程序,一般的步骤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一般先写串口发送/接收一个字符的,然后扩展成字符串的

网友A:
串行口工作之前,应对其进行初始化,主要是设置产生波特率的定时器1、串行口控制和中断控制。

网友B:
确定T1的工作方式(编程TMOD寄存器);
计算T1的初值,装载TH1、TL1;
启动T1(编程TCON中的TR1位);
确定串行口控制(编程SCON寄存器);
串行口在中断方式工作时,要进行中断设置(编程IE、IP寄存器)。

网友C:
我一会写个串口程序,争取能仿真出来

网友B:
哦,按我的思路?

网友D:
单片机串口通讯程序一般TI官方网站的都有参考实例的,建议上去下载一个下来调试就OK啦

网友E:
我用单片机控制并口通信在彩色液晶模块上实现了!!

网友E:
//单片机通过模拟IO对并口彩色液晶模块的写操作子函数
//M057P256 8位并口彩色液晶模组(半反半透、阳光可视型)
//8051上通过验证
#define WR_XLADDR 0x00                //0000        写入x坐标低地址addr[7:0]
#define WR_XHADDR 0x01                //0001        写入X坐标高地址addr[9:8]
#define WR_YLADDR 0x02                   //0010        写入y坐标地址addr[7:0]

#define WR_2XLADDR 0x0c                //1100        写入清屏结束x坐标低地址addr[7:0]
#define WR_2XHADDR 0x0d                   //1101        写入清屏结束X坐标高地址addr[9:8]
#define WR_2YLADDR 0x0e                //1110        写入清屏结束y坐标地址addr[7:0]

#define WR_FRONT 0x04                //0100        写入8bit的RGB数据,作为8bit前景色
#define WR_BACK 0x06                   //0110        写入8bit的RGB数据,作为8bit背景色
#define WR_DATA 0x08                //1000        写入8bit数据到数据寄存器 / 读出8bit数据

#define WR_CLR 0x09                        //1001        清屏指令
#define WR_CTRL 0x0a                        //1010        写入8bit数据到控制寄存器

#define LDIS 0x0b                           //1011        定义LCD寄存器开关显示命令指令
#define LDPWM 0x05                           //0101        定义LCD寄存器pwm调节亮度

//MCU硬件连接映射
sbit CS     = P2^7;                      //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sbit M_WR    = P3^6;                        //写选通,低电平有效
sbit M_RD   = P3^7;                        //读选通,低电平有效

#define WRn_DATA  P0                        //硬件连接的数据总线

//====================================================================================
//函数名称:wr_adata(uchar adata,uchar add)
//函数功能:向地址写入8bit数据
//入口参数:        uchar adata        要写入的数据
//                uchar add        要写入的地址
//返回:无
//====================================================================================
void wr_adata(uchar adata,uchar add)
{
         //送地址
         P2 = (P2&0xf0)|add;        //P2的低4位为地址线

        //送数据
         WRn_DATA = adata;

        //片选拉低
         CS = 0 ;

        //写选通拉低
         M_WR = 0 ;

//        delay(10);        //此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适当的延时

        //写选通拉高
         M_WR = 1 ;

        //片选拉高
         CS = 1 ;

}

//本模块带读功能

网友F:
你要实现哪个处理器的?

网友G:
是什么单片机呢?

网友H:
配置寄存器就行。

网友I:
写了几个简单的子函数?

网友J:
为了发送、接收处理方便,建议通过函数做一下处理

网友K:
教程里有吧

网友L:
没有提具体问题

网友M:
在串行通信中,收发双方对发送或接收数据的速率要有约定。

网友N:
只要用正确的程序代码通过初始化串行口对应寄存器

网友O:
使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呢

网友P:
串口通信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K:
1、设置波特率 2、设置串口工作方式 3、收发数据。

网友G:
不同的单片机,指令是不一样的。

网友J:
利用自有事件

网友H:
设置好波特率就通信了。

网友I:
网上很多串口通信的代码

网友P:
是需要msp430实现吗?

网友O:
单片机不同,数据类型也不一样的。

网友N:
网上有很多的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M:
通过软件可对单片机串行口编程

网友L:
不是有 教程嘛?

网友Q:
串口的程序可以直接移植就可以了。

网友F:
看例程,串口的例程,基本上所有的芯片都会放出来的。

网友C:
串口通信都是用中断就行。

网友C:
尽量不需要在串口中断执行函数的。

网友R:
步骤就是datasheet里面的步骤。

网友S:
你配置好寄存器就串口完成了。

网友T:
串口在中断方式工作时,要进行中断设置

网友B:
串口初始化的程序的一般网上跟官方网站上都有很多的

网友A:
可以对照你所需要的MCU的进行搜索的。。
初始化完了,就需要启动接收与发送中断程序的。。

网友D:
或者采用查询的方式进行数据的通讯也是可以的,注意数据的通讯速率的。

网友E:
你要对什么芯片进行编译?
串口的配置都有寄存器的。

网友U:
按照手册上的说明一步步配置寄存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