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SLEEP无法唤醒

楼主(2019-01-04):
代码如下:
        GIE = 1;
                        PEIE = 1;
                        INTE = 1;
                        INTF = 0;
                        INTEDG = 1;
                        IOCIE = 1;
                     SLEEP();
                        NOP();
                        PEIE = 0;
                        INTE = 0;
                        IOCIE = 0;
SLEEP时的电流为几百个微安,按按键电流一点变化都没有。
是哪里没设好吗?

网友A:
使用哪个端口产生中断,需要配置。程序里没有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哪个端口产生中断,需要配置。程序里没有配啊。

PA口都是输入,都需要中断,并且相关功能已经实现,设置如下:
        TRISA0 = 1;
        TRISA1 = 1;
        TRISA3 = 1;
        TRISA4 = 1;
        TRISA5 = 1;
        ANSELA = 2;

网友B:
楼主看一下这两个寄存器:IOCAP   IOCA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一下这两个寄存器:IOCAP   IOCAN

                        IOCAP = 0xFF;
                        IOCAN = 0XFF;
这样设置还是不行诶

楼主:
高手今天都出去浪了吗?

网友A:
有点意思,前两天刚遇到类似问题。后来用MCC建立了程序,立刻好用。当时我的问题原因是ANSELA配置错了。IO上电后默认是模拟模式的,要使用数字功能,一定要通过代码将ANSEL相应bit清零。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C:
代码不全啊。你的Sleep怎么进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不全啊。你的Sleep怎么进入的?

SLEEP();

网友C:
大仙,你没懂我的意思, 你这段代码放哪儿了?
是while(1)里面还是之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仙,你没懂我的意思, 你这段代码放哪儿了?
是while(1)里面还是之前了。 ...

可以休眠唤醒了,但是电流太大了,有70uA.怎么降到20几uA啊?

网友A:
楼主查到SLEEP无法唤醒的原因了?能否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查到SLEEP无法唤醒的原因了?能否分享一下?

GIE = 0;
                        PEIE = 1;
                        INTE = 1;
                        INTF = 0;
                        INTEDG = 1;
                        IOCIE = 1;
                        IOCAP = 0xFF;
                        IOCAN = 0XFF;
                        IOCAF = 0;
                        IOCIF = 0;
                        OSCCON = 0X02;
                        NOP();
                     SLE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