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求推荐带AD的单片机

楼主(2019-01-04):
要求:
有AD
10个I/O口
内部RC振荡器
程序存储器大于1k

网友A:
没有说要多便宜, 通常带 AD 的单片机的价格就会上升不少

网友B:
如果只是要个简单 AD 功能, 也可以考虑通过软件来实现的  Ε-Δ 型 AD 转换.

网友C:
中颖的4位OTP  IC  推荐使用SH69P48A

网友D:
FLASH产品推荐使用SH79F083

网友E:
中颖SOP16封装的88F2051就可以,价格1¥多

楼主:
我现在用STM8S003F3P6,.
20PIN,AD,FLASH8K
RMB1.6
有没有更有优势的?

网友F:
SO-16的 SH882051足够好。

网友G:
用中颖的SH88F2051吧 合适你的

网友H(2019-02-28):
您好,带ad的mcu我建议您用赛元的,对比中颖来说的话,赛元芯片稳定性更好,性价比更高,需要了解的话加微yn177832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