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用CH375读取键盘,跪求答案,十分感谢!!

楼主(2019-01-04):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用CH375读取键盘,跪求答案,十分感谢!!我的QQ3249956424  十分渴望得到正解!!再次感谢!

网友A:
你好,CH375操作键鼠的例子见附件,操作U盘、操作打印机、操作USB MIDI等其他USB设备的可以到官方下载。

                            基于51操作代码

1. CH372/CH375/CH376 设备模式,模拟一个CDC类设备示例,结合串口调试助手实现数据传输。

2. CH372/CH375/CH376 设备模式,模拟一个HID兼容设备示例,提供了上位机调试软件,配合演示。

3. CH372/CH375/CH376 设备模式,模拟一个keyboard+mouse复合示例,演示鼠标滑动、固定键值上传。

4. CH372/CH375/CH376 设备模式,模拟一个MIDI设备示例,演示数据上传PC,播放音乐。

5. CH375/CH376 主机模式,操作CH341设备(usb转串口)示例,功能包括波特率修改,数据传输功能。

6. CH375/CH376 主机模式,操作MIDI设备示例,解析音频数据流端点,实现音频数据流批量收发。

7. CH375/CH376 主机模式,操作打印机示例,只负责数据传输,不涉及打印格式及打印描述语言。另需打印机方案,可联系我司。

8. CH375/CH376 主机模式,操作HID设备示例,枚举设备获取上传数据。(C语言)

9. CH375/CH376 主机模式,操作HID设备示例,枚举设备获取上传数据。(汇编)

10. CH374 主机模式,操作HID设备示例,枚举设备获取上传数据。

11. CH375 主机模式,操作U盘示例,物理扇区操作演示,文档中说明了文件系统操作方法。

12. CH375/CH376 主机模式,操作安卓手机示例,根据AOA协议,实现手机进入 Accessory mode,批量端点通讯。

13. CH374U三端口操作HID设备,U盘物理扇区读写操作。支持热拔插检测。

                                            基于STM32示例参考代码

1. CH375 主机模式,基于STM32F429操作键鼠等设备,提供FMC并口、串口通讯模式,支持热拔插。

2. CH376 主机模式,基于STM32F429操作U盘,提供FMC并口、串口、SPI通讯接口的操作方式。

3. CH375 主机模式,基于STM32F107操作U盘,提供模拟并口、9位串口通讯接口的操作方式。

4. CH374 主机模式,基于STM32F107操作U盘,提供硬件SPI通讯接口的操作方式。

5. CH374 主机模式,基于STM32F103操作U盘、HID设备,提供模拟并口通讯接口的操作方式。

另,除了CH375这种USB接口芯片之外,带USB接口的51单片机(比如CH559,CH549,CH554,CH552等)做USB主机和设备类接口应用也很合适,并且提供了大量的实用例程。有需要的可以直接沟通1258305301。

上面参考代码直接复制粘贴的,奈何只粘过来文本了,附件太多就不一一上传了,需要的@我。

1,CH559/CH558模拟U盘,支持文件拷贝,删除,新建,文件读写,格式化等操作,存储介质采用2M的SPI flash.

2, CH55X系列芯片加密示例和说明文档。

3,CH55X脱机烧录器PCB和使用说明文档。

4,CH559/CH558模拟CH9326,支持CH9326的上位机软件。

5,CH559/CH558模拟CH34X,可以用来扩展并口,SPI,串口,PWM,GPIO等,或者采集以上接口数据发送至主机。

6,CH554 IAP演示程序,提供 IAP 下 USB 下载功能

7,CH559操作CH340,支持修改波特率。

8,CH559操作键鼠,并且将键鼠数据通过串口输出,也可以修改通过SPI,485等发送键鼠数据,可以用于延长或者键鼠组合。

9,CHCH559操作键鼠,并且将键鼠数据通过串口输出,也可以修改通过SPI,485等发送键鼠数据,可以用于延长或者键鼠组合。包含HID报表分析,可以获取鼠标 X,Y,滚轮和按键信息。

10,CH558/CH559LED控制卡示例,支持32*1024点LED屏,支持RTC时钟,支持通过U盘更新显示内容,并且显示内容可以保存支持串行Flash中。

11,CH558/CH559 USB+串口IAP功能例子,可以在用户程序直接升级用户程序,提供上位机工具和源码。

12,CH559 U盘IAP功能实现,U盘根目录下制定文件名文件用于升级用户程序,也可以改成通过寻找文件进行升级。

13,CH558/CH559模拟HID兼容设备,上传ADC采集的数据,支持端点中断下传。

14,CH558/CH559模拟键盘,用于1~3键的特殊键盘,支持软件配置键值。也可通过修改软件支持更多的按键。

15,CH558/CH559 模拟HID兼容和键盘复合设备,上电自动弹出指定目录下的EXE软件,通过软件可以查看HID兼容设备中断IN端点数据和统计。

16,CH554 模拟HID兼容和键盘复合设备,上电自动弹出指定目录下的EXE软件,通过软件可以查看HID兼容设备中断IN端点数据和统计,并且支持TouchKey(触摸按键)检测上传数据。

17,CH554模拟CDC类,PC免驱,可以实现快速批量上下传。

18,CH554模拟U盘,无存储介质,需要根据应用添加合适的存储介质。

554_udisk(可以做数据传输用).rar

19,CH554模拟CH340,CH341.

20,CH554标准单一接口USB键盘,串口接收数据转换成键值上传,如串口发送‘a’,上传至文本显示‘a’,支持多字节同时发送.

21、CH559操作扫码枪,直接字符输出或者源码输出。

22、CH554操作USB MIDI设备,以操作CH345为例子。

23、CH554操作CH340、CP2102、PL2303实现数据在CH554的串口0到CH340等芯片串口引脚的双向透传,支持波特率配置、参数掉电自动保存等功能。

总之,实用例程很丰富,基本覆盖了USB周边的设计参考,不明白的直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