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芯片可以采用STM32CubeMX配置好的工程文档

楼主(2019-01-05):
问题如题。GD没有像STM那样STM有个工程基础配置工具——STM32CubeMX,我尝试采用通可替代型号用STM32Cube生成工程文档编译调试GD芯片,结果完全无问题。本实例采用STM32F103VET6[ZET6也无问题]。
按照VET6在STM32CubeCubeMX中设置了3路ADC、2路PWM、2路DAC、1路UART,1路USART、3路键盘中断处理,4线串口LCD[128X64黑白]、2路LED显示,结果一切正常。输出工程文档分别创建Keil和IAR,都能正常编译下载。在Keil中有GD的设备驱动,所以能正常编译GD32F103VET6,而在IAR下只能编译STM32F103VET6。
具体操作只需要在项目中,更改芯片型号,其他就OK了。

网友A:
好 这个好!

网友B:
还有这种操作?如果真能用,以后搭环境就方便多了

网友C:
外设地址是不是一致,还是要仔细分析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设地址是不是一致,还是要仔细分析一下的。

没有考虑外设地址问题。在移植STM32F103ZET6的DMA驱显TFTLCD上一切正常。编译过大于270K的代码量,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GD32F130,150,170,190系列怎么用cubemx?ST没有这个产品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GD32F130,150,170,190系列怎么用cubemx?ST没有这个产品线

我没有这么多芯片,只有103和207系列的。不过可以先查查GD手册,这些130,150,170,190相当于Mx?的,然后看内部的FLASH地址(不一样也没有事),GPIO,各功能模块,如果差不多就可以进行尝试。不然您送我一片这类芯片,我来帮您测试。Ok?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这么多芯片,只有103和207系列的。不过可以先查查GD手册,这些130,150,170,190相当于Mx?的,然 ...

多谢老兄热心,我用cubemx试了,按照stm32f030去生成,没法直接运行在f130上,论坛里有个热心兄弟愿意提供一个130的工程,我拿他那个研究下应该能搞定了,感觉就是有几处有限的修改

网友E(2019-02-24):
看来Keil的通用性还是蛮强大的呢

网友F:
我一般都是用的keil进行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