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调用stlib.h的rand函数会造成程序不稳定吗?

楼主(2019-01-05):
51单片机调用stlib.h的rand函数会造成程序不稳定吗?问一下51单片机能调用rand函数吗,这样会不会造成系统不稳定,不是说单片机尽量不要调用库函数吗,我用的memset之类的都是自己写的,rand也要自己写一份吗?有没有用过的大牛说下?

网友A:
为什么要自己写?
不过从vc的库里复制出来一份,就一个全局变量种子,加一个函数,有什么不稳定的?

网友B:
没有这说法,
尽量用库函数才对
51因为变量空间多,造成通用指针效率低,所以部分库效率稍差,但其实对整个项目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