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感应调光LED芯片

楼主(2019-01-05):
感应调光LED灯的芯片EN8F156主要的作用就是控制光敏器件感受周围的日光,如果日光越强那么就输出一个PWM信号到所有靠近日光的LED灯具(例如LED日光灯),把它们的亮度调暗。一个调光信号发生器可以调节很多LED灯具,只要这些灯具的恒流驱动源带有PWM调光控制接口。
EN8F156参数:
自主精简指令集
  8 层硬件堆栈 x11bit
  2T 或 4T 指令周期
  2Kx14b 程序存储空间
  程序存储空间的 checksum 自动校验
  可配置,User Option
  256x8b 数据 EEPROM
  数据 EEPROM 在应用编程
  高耐用性 EEPROM
  程序和数据 EEPROM 可经受 100 万次写操作
  EEPROM 保存时间>40 年
  128x8b SRAM
  1 x 带 8 位预分频的定时器 0
  1x 带 3 位预分频的 16 位定时器 1
  1 x 带 8 位预分频的定时器 2
  增强性捕捉、比较和可编程“死区”时间的 PWM 模块
  时钟源可选:系统时钟或者是内部 32MHz 时钟
  单次脉冲模式
  最多 3 对带“死区”的 PWM 输出
  3x12bit Timer,3x12bit PWM,支持 BUZZER 模式
  带 7 位预分频的WDT,溢出频率约为 16ms~2048ms
  上电延迟计数器 PWRT
  低功耗模式 SLEEP
  多个唤醒源,INT、端口变化中断、WDT 和数据 EEPROM 写完成,等等
  内置高速 16M RC 振荡器
  内置低速 32K RC 振荡器
支持外部晶振 16M 或 32K,以及外部时钟模式
  时钟缺失检测
  双速启动模式
  内置 10 位的 ADC,支持 8 个通道(7 个外部通道 + 1 个内部 1/4VDD 通道)
  参考电压可选:外部 Vref,VDD,内部 2V/3V
  内置 2 个高速高精度比较器
  可编程的参考电压
  比较结果可直接输出
  低电压复位 LVR:2.0V/2.2V/2.8V
  低电压检测 LVD:2.0V2.4V/2.8V/3.0V/3.6V/4.2V
  两路稳压输出:
  每路分别可输出多达 32 档电压
  最多 14 个通用 IO,16 根芯片管脚
  14 个 IO 带独立上拉控制
  4 个 IO 带独立下拉控制
  端口变化中断,RA0~RA7
  支持在系统编程 ICSP
  支持在线调试,3 个硬件断点
  程序空间保护
  工作电压范围:2.0V~ 5.5V
  工作温度:-40~85C
  最大时钟工作频率:16MHz
  FSYS=8MHz: 2.0V~5.5V
  FSYS=16MHz: 2.7V~5.5V
  封装类型:SOP8,MSOP10,SOP14,SO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