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LM339电网过压检测电路门限计算

楼主(2019-01-05):
下图为某电磁炉电路中电网过电压检测电路部分。电网电压正常时,1/4LM339的U4<2.8V,U5=2.8V,输出开路,过电压保护电路不工作,作为正反馈的射极跟随器BG1是导通的。当电网电压大于242V时,U4>2.8V,比较器翻转,输出为0V,BG1截止,U5的电压就完全决定于R1与R2的分压值,为2.7V,促使U4更大于U5,这就使翻转后的状态极为稳定,避免了过压点附近由于电网电压很小的波动而引起的不稳定的现象。由于制造了一定的回差(迟滞),在过电压保护后,电网电压要降到242-5=237V时,U4<U3,电磁炉才又开始工作。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请问这个回差怎么计算?

@blade55 :9013导通,运放正相输入端电压不再是2.7V,需要调整电路参数使电网电压为242V时,运放正相输入端电压为2.8V,今天我在论坛作了全面解答。
如果9013导体U+端电压还是2.7V吗?

网友A:
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是第一个顶你贴的人,楼主不要忘了我哦!

网友B:
你电路图也不敢上全,什么U4U5啊,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路图也不敢上全,什么U4U5啊,什么鬼

不好意思,U4应该为U-,U5应该为U+,更新原理图,请大家帮忙分析,谢谢。原文来自以下链接
http://www.jdzj.com/diangong/article/2009-8-15/11727-1.htm

楼主(2019-04-02):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U4应该为U-,U5应该为U+,更新原理图,请大家帮忙分析,谢谢。原文来自以下链接
http://www.jdz ...

可以确定Uh=2V8,此时电网电压小于242V,比较器输出高电平BG1导通;若电网电压高于242V则比较器翻转输出低电平,BG1截止,U5降低为电阻分压值2V7,促使比较器更加稳定输出低电平,只有采样电压低于U5=2V7时,即电网电压小于237V时,比较器翻转输出高电平而BG1导通,促使比较器U5抬得更高为2V8,比较器更加稳定输出高电平,直到电网超过242V比较器再次翻转为低电平BG1截止,保护电路发挥作用;所以Ul=2V7。对于电网采样电路242:2.8=?:2.74可以算出?=237V,总的思想是BG1导通时为Uh,BG1截止时为UL。三极管实现了0.1V的回差。

网友C(2019-05-29):
很好的电路,值得收藏。

网友D:
设3K可调为 2K
正常状态基准电压为近视电源电压 就是  12V
翻转后基准电压为 10K 2K 对电源分压, 就是2V

回差应该是 12V - 2V
实际对应电网跟取样有关

网友E:
很不理解U5的2.8V是怎么来的。电压正常情况下运放输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此时U5脚应该是12V才对(下拉电阻此时等于悬空),麻烦请解释下此脚电压2.8V的来由,谢谢!

网友F(2019-07-15):
引用 楼主:
可以确定Uh=2V8,此时电网电压小于242V,比较器输出高电平BG1导通;若电网电压高于242V则比较器翻转输出 ...

三极管导通后 U+不是应该为12V?还有你那2.7V 2.8V是如何计算的?分压?你可变电阻也没有一个确定的阻值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VCC×R2/(R1+R2),约2.8V,R2=3k,VCC=12V。

那2.7V又是什么鬼

楼主(2021-01-12):
首先,了解下电网取样电压电路

电网电压AC220V经整流后P1点直流电压Vp1=220×1.414=311V(通常称作300V);经过R31 R30 R32分压后,R32两端的取样电压311*10/(390+820+10)=2.549V;输入运放反相输入端,
那么电网电压AC237V时的取样电压2.746V;
    电网电压AC242V时的取样电压2.804V;

图6电路为单电源反相输入比较器,其输出传输特性如上右图;
我们希望的逻辑关系:
1)当电网电压正常AC220V(取样电压2.55V)时,运放输出高电平,驱动IGBT工作:
2)当电网电压冲高到AC242V(取样电压2.80V,红色箭头方向)时,运放输出低电平,进入过压保护, IGBT不工作:
3)当电网电压开始下降低于AC237V(取样电压2.75V,蓝色箭头方向)时,运放输出高电平,恢复常态,重新驱动IGBT工作
分析电路:
    当运放LM339输出高电平时,BG1导通(但不是开关状态),运放正相输入端PIN5电压为R2电压,因此对电网电压AC242V(取样电压2.80V,红色箭头方向)的检测可以通过调节R3使PIN5电压为2.8V,即模拟电网电压AC242V调节R3,使运放输出从高电平翻转到低电平(规格书0.7V);此时BG1截止,
此时运放正相输入端电压完全由R1、R2决定,U5=Ucc*R2/(R1+R2)=12*3/(10+3)=2.77V;当电网电压开始下降低于AC237V(取样电压2.75V,蓝色箭头方向)时,运放输出高电平,恢复常态,重新驱动IGBT工作;
回差电压计算:
              △U=242-237=5V
阈值电压(运放同相输入端PIN5端点电压):
      AC242V:2.80V;
      AC237V:2.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