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为何说"电压源是广义短路,电流源是开路"的讲解!

楼主(2019-01-05):
如题,关于这种说法的内涵,或者是理论来源依据是什么,这个是重点!关键是把缘由缕清楚,而不是记个结论就了事了!

网友A:
内阻为零,不管有没有电动势,只要有 ε 的差别,就会有 ∞ 的环流,另外,恒压,则 δV 为零,那就是 交流短路,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为零,不管有没有电动势,只要有 ε 的差别,就会有 ∞ 的环流,另外,恒压,则 δV 为零,那就是 交流 ...

从最简单的伏安特性上来说,短路也是一种元件,这种元件不管通过的电流是多少,电压始终是恒定值0V,符合电压源的定义。

当然,这里最重要的是,要从电路架构方面的影响来看,研究电路的自然模或者互易定理等,都必然会牵扯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