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简单的二极管电路,来说明理想与实际!

楼主(2019-01-05):
电路理论书中,一般总是在电阻网络这一范围内,讲解各种定理。一般不会牵扯到电感电容。
这样安排的初衷是:由于只有电阻网络,相关的计算不会涉及微积分,这样就可以方便地讲解相关定理,而不会让复杂的计算喧宾夺主。

同样道理,电路理论书中,所使用的器件模型,总是很简单,例如二极管甚至被简洁到开路和短路的程度,这样处理的目的,同样是不想让复杂的模型喧宾夺主,而且并不代表不实用。

楼主:
例如教科书上是这样介绍电压钳位电路的:

这样处理的目的是告诉我们处理方法,而不是告诉我们实际中就是这样的,只是一个近似。
如果这样近似精度不够, 该加的就加,实际和理想的区别,无非是些寄生效应或非理想效应。

楼主:
有网友在微信里,给我发个超级简单的电路,问我那个电阻该怎么取。
电路虽然简单,三极管加电阻,但是在微信里说不清。好比就上面这个简单的电路,问你电阻R该怎么取,10句8句也不清,别看电路简单的不行了。

R确定方法如下:

二极管反偏时:

二极管正偏时:

楼主:
仔细观察上面的表达式(Ⅰ)和(Ⅱ),两个表达式分别是二极管截止和导通时的输出电压表达式,其中括号外面那部分,是期望的输出,所以可以认为括号内部分,相当于1+误差项!

理想中,我们当然期望误差=0了,这就意味err1项中R=0,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但是要想让err2项=0,却意味着R=∞!

同样是一个R,一个想要大到开路,一个想要小到短路,发官碰到这事也麻烦,无法调解。

老话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发官到最后肯定这样判决:

用电路专业的术语说就是折中。两人分的一样多,双方就没意见了。

楼主:
一个电阻R如何选区就要说这么多,这在微信里如何说的清?
所以有些没办法回复是正常的。

楼主:
二极管是非线性器件建模时必不可少的元件,其作用是小李飞刀,看下图自然明白:

楼主:
请仔细看清楚,下图中小李飞刀砍人后,那黑血是怎么流的,区别两者不同。

根据线段颜色,区分扭曲变形的砍人法:

楼主:
根据6,7,8楼示意图,可以体会二极管这个小李飞刀太好用了,想怎么砍人就怎么砍,想砍哪儿就砍哪儿,用数学解析式来玩演示明显不如这个来的快,来的直观!

楼主:
至于二极管的瞬态响应,群里的同志不喜欢半导体物理,不喜欢载流子,就直接看图吧,做开关电路少不掉这个。

再不喜欢它,波形得混个眼熟,知道查手册确定几个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至于二极管的瞬态响应,群里的同志不喜欢半导体物理,不喜欢载流子,就直接看图吧,做开关电路少不掉这个。 ...

正向疏通和反向恢复两个过程,这是载流子存储效应,实际上还伴随结电容的充放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