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8pin STM8能干啥?+ 小型灯带控制器玩起来

楼主(2019-01-05):
    8pin STM8能干啥?

   有很多的小型控制器/功能模块就不需要有很多引脚,有个5、6个引脚其实就已经足够了,比如说什么呢?简单的灯条控制器,对灯条进行调色调亮度,还能进行遥控控制进行模块切换,或者说使用按键或旋钮电阻进行模式/亮度调节,这些都不需要很多引脚就能轻松完成。

    来看下8pin 引脚都有些什么功能引脚,都能完成那些对应的功能:
    1、Internal 16 MHz factory-trimmed RC & Internal 38 kHz low consumption RC
   无需外部晶振直接玩起来
    2、UART, SmartCard, IrDA, LIN master mode

串口通信、红外遥控接收解码毫无压力,轻松完成遥控接收功能
    3、12-bit ADC/10-bit ADC
    轻松完成按键或旋钮电阻的检测

    4、16-bit timers 可用于PWM生成

    完成亮度PWM控制也毫无压力
    5、SPI、I2C接口
    轻松连接外部传感器接口

   8pin 小身材但功能多,其实不止是小型灯条控制器的应用,还有如指尖陀螺等,也有用8PIN单片机做的。在很多模块化的应用,如某一些只需要串口通信和完成简单的引脚开关控制的部件/模块中,已经完成足够,PIN脚再多也是浪费。

网友A:
应该能控制好几个设备 呵呵呵

网友B:
能控制一个MAX7219,然后驱动8个数码管。

网友C:
这种设备能做的很漂亮

网友D:
都用上的话 能控制的东西还是很可观的

网友E:
喜欢它的内置晶振

网友F:
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G:
作为主控芯片 功能还是很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