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图怎么看~~有的同学是懵的

楼主(2019-01-05):
按以下原则识图:
1.从信号输入端到信号输出端 按信号的传输方向看。分析信号在电路内怎样被传输和处理的。
2.弄清楚基本单元电路的基本电路结构,比如低频电路中的整流、滤波、稳压、信号放大、功率放大、振荡、反馈、检波等电路。数字电路中的基本逻辑门功能,集成逻辑器件引脚和功能、基本时序逻辑电路中的计数器,寄存器,定时器等等。弄清楚这些单元电路基本的电路结构之后,在复杂电路里如果看到类似的原件连接你就大致知道,这些元件构成的单元电路作用了。

一、电子电路图的意义
电路图是人们为了研究和工程的需要,用约定的符号绘制的一种表示电路结构的图形。通过电路图可以知道实际电路的情况。这样,我们在分析电路时,就不必把实物翻来覆去地琢磨,而只要拿着一张图纸就可以了;在设计电路时,也可以从容地在纸上或电脑上进行,确认完善后再进行实际安装,通过调试、改进,直至成功;而现在,我们更可以应用先进的计算机软件来进行电路的辅助设计,甚至进行虚拟的电路实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电子电路图的分类
常遇到的电子电路图有原理图、方框图、装配图和印板图等
(一)原理图
原理图就是用来体现电子电路的工作原理的一种电路图,又被叫做“电原理图”。这种图,由于它直接体现了电子电路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所以一般用在设计、分析电路中。分析电路时,通过识别图纸上所画的各种电路元件符号,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就可以了解电路的实际工作时情况。
(二)方框图(框图)
方框图是一种用方框和连线来表示电路工作原理和构成概况的电路图。从根本上说,这也是一种原理图,不过在这种图纸中,除了方框和连线,几乎就没有别的符号了。它和上面的原理图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原理图上详细地绘制了电路的全部的元器件和它们的连接方式,而方框图只是简单地将电路按照功能划分为几个部分,将每一个部分描绘成一个方框,在方框中加上简单的文字说明,在方框间用连线(有时用带箭头的连线)说明各个方框之间的关系。所以方框图只能用来体现电路的大致工作原理,而原理图除了详细地表明电路的工作原理之外,还可以用来作为采集元件、制作电路的依据。
(三)装配图
它是为了进行电路装配而采用的一种图纸,图上的符号往往是电路元件的实物的外形图。我们只要照着图上画的样子,依样画葫芦地把一些电路元器件连接起来就能够完成电路的装配。这种电路图一般是供初学者使用的。
装配图根据装配模板的不同而各不一样,大多数作为电子产品的场合,用的都是下面要介绍的印刷线路板,所以印板图是装配图的主要形式。
在初学电子知识时,为了能早一点接触电子技术,我们选用了螺孔板作为基本的安装模板,因此安装图也就变成另一种模式。
(四)印板图
印板图的全名是“印刷电路板图”或“印刷线路板图”,它和装配图其实属于同一类的电路图,都是供装配实际电路使用的。
印刷电路板是在一块绝缘板上先覆上一层金属箔,再将电路不需要的金属箔腐蚀掉,剩下的部分金属箔作为电路元器件之间的连接线,然后将电路中的元器件安装在这块绝缘板上,利用板上剩余的金属箔作为元器件之间导电的连线,完成电路的连接。由于这种电路板的一面或两面覆的金属是铜皮,所以印刷电路板又叫“覆铜板”。印板图的元件分布往往和原理图中大不一样。这主要是因为,在印刷电路板的设计中,主要考虑所有元件的分布和连接是否合理,要考虑元件体积、散热、抗干扰、抗耦合等等诸多因素,综合这些因素设计出来的印刷电路板,从外观看很难和原理图完全一致;而实际上却能更好地实现电路的功能。
随着科技发展,现在印刷线路板的制作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除了单面板、双面板外,还有多面板,已经大量运用到日常生活、工业生产、国防建设、航天事业等许多领域。
在上面介绍的四种形式的电路图中,电原理图是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能够看懂原理图,也就基本掌握了电路的原理,绘制方框图,设计装配图、印板图这都比较容易了。掌握了原理图,进行电器的维修、设计,也是十分方便的。因此,关键是掌握原理图。
三、电路图的组成
电路图主要由元件符号、连线、结点、注释四大部分组成。
元件符号表示实际电路中的元件,它的形状与实际的元件不一定相似,甚至完全不一样。但是它一般都表示出了元件的特点,而且引脚的数目都和实际元件保持一致。
连线表示的是实际电路中的导线,在原理图中虽然是一根线,但在常用的印刷电路板中往往不是线而是各种形状的铜箔块,就像收音机原理图中的许多连线在印刷电路板图中并不一定都是线形的,也可以是一定形状的铜膜。
结点表示几个元件引脚或几条导线之间相互的连接关系。所有和结点相连的元件引脚、导线,不论数目多少,都是导通的。
注释在电路图中是十分重要的,电路图中所有的文字都可以归入注释—类。细看以上各图就会发现,在电路图的各个地方都有注释存在,它们被用来说明元件的型号、名称等等。
看电路图的要领
看电路图,和看书一样。先看目录,就是电路图的框架结构,有几部分,什么功能;然后看标题,每部分的结构组成;然后是正文,由什么元器件组成,记住元器件的特性,大小,形状,封装等,他们怎么连接等。最后融合在一起,就明白的差不多了,试试看效果如何?
首先,了解一下该电路图对应的产品,产品的功能,主要的工作参数。产品功能是指该产品用在什么物品上,属于消费类,通讯类,工业类中的哪一类?工作参数及时钟类型,总线结构等等。
其次,看看电路图中有多少IC,元件你认识不认识?它们的DATASHEET你了解多少,对他们的作用和功能是否清楚?在实际当中,有条件的话,直接创造一些故障板(当然,故障原因你清楚),将这些故障记录下来,并分析深层的原因。因为测试之后的结果与设想的结果可能会有很大差异。
看电路图最忌讳的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因此最重要的是了解信号流程,即主信号的走向,或者说信号从哪里来去向是哪里。如果是规范的原理图画法,它的信号走向是有规定的,一般来说原理图的左方是信号的入口,右方是信号的出口。根据这个原理很容易了解到这张原理图的功能是什么。然后再把原理图细分成若干部分,仔细了解每一单元的功能,你就会对整个功能有个大体了解。当然首先你应对单元功能电路有比较多地了解。由多张图纸组成整机电路图一般情况下都有图纸编号。图纸编号的顺序就是整机的工作流程。掌握这些原则是可以很清晰地看懂电路图的。先看产品功能,再看电路结构框图,再看主要芯片元件/电路模块功能,然后看接口,然后看每个芯片的周边电路设定/滤波等等。来来回回看个2、3遍,应该就没有问题了。拿任何一张原理图,首先要搞清楚是什么东东,然后分细节的看,最后综合,这样一张完整的电路图就录入你的脑袋里去了,以后做PCB布线和调试就了如指掌了。只有这样,你才会有经验积累。
先由整体到部分功能模块的Spec;然后再综合。对于具体的功能电路部分则需要在学校接触到的基础知识,模电,数电,电路等等,信号处理也很重要。这些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功能模块。一般在具体的IC都有应用电路,平时多琢磨琢磨对积累经验挺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