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emWin多线程问题

楼主(2019-01-05):
问个弱弱的问题:
1.请问STemWin多线程时,能不能在不同线程一起玩GUI?
2.如果只在一个线程玩GUI,别的线程能不能调用GUI_Delay函数?
两个线程都调用GUI_Delay,经常发现重启现象。

网友A:
显示模块,从硬件角度上来说就一个,没法用软件虚拟,只能在一个线程中操作的。

网友B:
还没有玩过这个 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C:
程序线程规划好。

网友D:
只控制一个gui的话 应该不可以把 涉及到竞争的问题

网友E:
是不是资源占用发生了竞争 然后卡死在哪里了啊

网友F:
不同的  软件的和硬件的竞争机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