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层PCB ESD打电布板疑问

楼主(2019-01-05):
内部电池设备,板子有USB接口,会对USB接口外壳进行接触放电+-6KV,USB外壳接电池地。
PCB4层布局是TOP-GND-POWER-BOTTOM
疑问:
1、敷铜GND区域是不是不能经过USB接口附近,避免打电时候电场对板子内部的地平面产生干扰?
2、电源平面是不是也不能在USB和TVS管放电区域的下方?

楼主:
顶一下,有大神能解答下吗

网友A:
USB的外壳接的电池的地,打静电应该没问题,USB到电池地这段回路尽量离信号线远一些

网友B:
USB离电池地肯定的近一些,越远路径阻抗越大,干扰的风险也会递增。电源可以布在旁边吧,电源都怕干扰,那谁来吸收静电?

网友C:
小白愚见,空气放电的话保持距离足够,接触放电的话,放电的地一定要靠近外部接地点,使得放电脉冲一靠近,能量就能从最近路径泄放。地平面在不在USB下方应该能对应做出判断。

网友D(2019-06-18):
今天看了下自己统计

网友E(2021-11-18):
铺铜GND要与USB金属壳良好导通,尽量不增加额外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