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锂电池充电电路求助

楼主(2019-01-05):
各位大大,小弟想做一个单节锂电池充电电路和一个4节锂电池充电电路,领导给出的方案直接用LDO去冲,因为LDO本身有过流保护,短路保护,但是当电池亏电时,LDO其实一直时满载输出的,LDO挂了那就完了,所以想用专用的锂电池管理芯片去做(可以的话外部再加一些过流保护的措施),奈何目前没应用经验,可不可以推荐一些方案??

网友A:
领导给出的方案直接用LDO去冲

汗,你这届领导不行啊……

单节锂电如果是4.2V的,选LTC4054就好了,对价格有意见还有各种兼容的国产型号替换,两三毛钱都有
可以搜索华之美半导体,普通锂电、磷酸铁锂电池都有单节、多节充电芯片。

网友B:
看看这里有大量的充电和管理方案和芯片
http://www.ti.com.cn/zh-cn/power ... r-ics/overview.html

网友C:
外行的领导,你可以把他开了

网友D:
锂电保护电路和充电专用IC必不可少。

网友E:
我怀疑你是不是误解你领导的意思了,充电管理芯片也分为线性型和开关型,单节锂电池用线性充电管理芯片多了去了,但是4接电池就不适合用线性充电管理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怀疑你是不是误解你领导的意思了,充电管理芯片也分为线性型和开关型,单节锂电池用线性充电管理芯片多了 ...

之前单节的用的是一个LDO

网友F:
LTC4054太贵了贝岭BL4054B考虑考虑

网友G:
用LDO肯定不行了,充电电流都大,功耗太大了,用TP4056来做充电管理芯片

@ssc564023652 :这个是国产的,但是这个系列用的非常多,也可以参考TI的
哪个厂家的??好像都是国产的啊

网友H:
国内锂电池充电管理TP4054行业首创型号,资料如符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