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改变反馈量下CB、CE电路的仿真表现

楼主(2019-01-06):
有关链接:

仿真图是最简单的交流原理图,省略了一些偏置电路。器件的参数是在特定的偏置下测量的,参数不变,仿真电路偏置电路的省略与否,并不会改变器件的性能。
除了特别说明,对比电路的对应元器件参数相同。

CB电路的增益仿真
CB电路是同相放大器,是公认的正反馈电路。

图1 CB S21、S43增益仿真原理图

左右两个电路只有Rf取值不同:S21仿真取Rf=1000;S43仿真取Rf=800。

图2. 图1增益仿真结果

S43的反馈量增大(Rf=800),增益降低

CB电路的输入阻抗仿真
图3 CB Zp55、Zp66输入阻抗仿真原理图

Zp55的条件是Rf=1000,Zp66的条件是Rf=800。

图4   图3输入阻抗仿真结果
Zp66的反馈量增大(Rf=800),输入阻抗提高

(待续)

楼主:
CE电路的增益仿真
CE电路是反相放大器,是公认的负反馈电路。

图5 CE S21、S43增益仿真原理图

两个电路只有Rf取值不同:S21仿真取Rf=1000;S43仿真取Rf=800。

图6. 图5增益仿真结果

S43的反馈量增大(Rf=800),增益降低

CE电路的输入阻抗仿真

图7 CE Zp55、Zp66输入阻抗仿真原理图

Zp55的条件是Rf=1000,Zp66的条件是Rf=800。

图8  图7输入阻抗仿真结果

Zp66的反馈量增大(Rf=800),输入阻抗降低

总结
在增大反馈量时,
1.CB、CE的增益都是减小的,因此增益的变化不应该被用于反馈极性的判断;
2.CB、CE的输入阻抗变化不同,CB的增加,CE的减小。
因此,利用输入阻抗的变化,可以区分电路反馈极性的不同。

网友A:
最初那个跟随器,扯的是低频直流!

往后开始扯射频了。

同样一个电路,低频和高频的表现可以截然不同!例如跟随器在高频范围可能是不稳定的!

所以你这扯犊子得有个标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初那个跟随器,扯的是低频直流!

往后开始扯射频了。

这种鬼玩意,不理他便是,尤其他的主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初那个跟随器,扯的是低频直流!

往后开始扯射频了。

你看清楚点!
低频是1Hz,电路特性与直流没有质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清楚点!
低频是1Hz,电路特性与直流没有质的区别。

1Hz当然是低频直流,只不过你煞有介事用S参数,莫非图中的三极管或电阻实物,有1000多米长?

网友B(点评):
这种人物连正反黑白都分不清了,你还跟他扯个叼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Hz当然是低频直流,只不过你煞有介事用S参数,莫非图中的三极管或电阻实物,有1000多米长?

...

这就是你书呆子的思维。谁告诉你S参数不能用于直流?仿真/软件直接抽脸

这里最没资格说这话的就是你,号称学过射频电路,连个基本概念都不懂。

去把入反射定义抄N遍,挑挑里面有没有频率限制!包括那个L6,就知道  裤裆里面拉二胡,弦(闲)扯JB蛋。

网友A(点评):
原来也是玩仿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你书呆子的思维。谁告诉你S参数不能用于直流?仿真/软件直接抽脸。

这里最没资格说这话的就是你, ...

抄20几遍行不行???我只收藏了不到30本射频书籍。

网友A:
现在电路分析教科书好多都用spice,包括这个教授一开始都是强烈推荐使用的!
后来发现事与愿违,仿真器害死了不少学生,他们就喜欢瞎猜一下,然后点击run按钮,改改参数再run,这个教授也惊呼完蛋了,这些学生是不准备当工程师了!

网友A:
楼主,你用下面的测试方法,测出低频时的S11/S22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下面的测试方法,测出低频时的S11/S22是多少??

你的思维很书生气。你发的三个英文内容并不能支持你对我仿真的反对。多的话就不说了,就告诉你该怎么看问题。

1.关于软件
首先,软件的原理不能出错。所以你指责使用 S参数于低频是没有道理的,S参数并不一定要与波动挂钩,软件的原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2.关于仿真
第二篇英文的含义主要是说不能只停留在仿真的阶段,电路工程师需要动手制作电路。仿真跟实际结果是有差异的,我们搞实际电路的人都知道这些。但是这不是抵制仿真的理由。

3.关于测量
第三篇测量,你用定向耦合器测量S参数当然有高低端频率限制,但是这跟S参数原理没有频率限制是  两回事

总之,你列出S参数的定义、测量框图和你的理解,只说明你是一般地看过,分析还不得要领。

楼主:
king5555 为求更完善,去掉Rf时的特性如何?以兹比较。
只要有低频 1Hz 特性说明入反射原理就够了。高频特性只是个延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思维很书生气。你发的三个英文内容并不能支持你对我仿真的反对。多的话就不说了,就告诉你该怎么看问 ...

既然各种射频书上所给的定义不算说,那我又没办法接话了。

你这3个反驳好搞笑的,也不给个理由,就简单一句话:不能,不行, 不得等几个否定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各种射频书上所给的定义不算说,那我又没办法接话了。

你认为我给的定义与书上的有矛盾?
你看看书上哪个定义有频率限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认为我给的定义与书上的有矛盾?
你看看书上哪个定义有频率限制了?
...

你这是在玩我是吧?而且不止一次的玩!

你叫我上证据证明,我这翻书查资料拍照上传。。。一个流程下来,累的气喘吁吁,好家伙,你给的评价就那几个字:这些不算。。。。。这些无效。。。。这些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在玩我是吧?而且不止一次的玩!

你叫我上证据证明,我这翻书查资料拍照上传。。。一个流程下来, ...

你这话说的很没道理。

你来反驳我的 No,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在耍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话说的很没道理。

你来反驳我的 No,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在耍你。 ...

算了吧,不想再次上当!吃几次亏了。

这个人灰常有耐心地跟你讲道理,花了那么多时间编辑帖子,你直接不理人家了,玩人家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吧,不想再次上当!吃几次亏了。

这个人灰常有耐心地跟你讲道理,花了那么多时间编辑帖子,你直接不 ...

是跟我讲道理还是我教他?你认为他讲的有道理吗?你说说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跟我讲道理还是我教他?你认为他讲的有道理吗?你说说看?

哈哈,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讲道理和教别人的区别。

和别人讲道理,是为了显摆自己了不起,别人懂不懂,与我无关,反正我是对的。

教别人是自己懂,也让别人弄懂。

也有可能是自己一知半解,又羞于承认不足。

开个价,讲清楚,给你打赏。哥是屌丝,注意价格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