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概念第三部!

楼主(2019-01-06):
340页,大约40页引用[电子滤波器设计手册]上的表!其余的几乎都是节点法推导传递函数!

楼主:
教材和手册的侧重点不同,教材侧重于原理和方法,手册可以有大量便于查用的图表!

楼主:
第一次看见相位范围是0~-600的=

楼主:
这英语水平!!!

楼主:
这个分类方法很别致,可以相互重合!

楼主:
很多人搞不懂什么叫"分类",乱分一头!

分类之前,必须给出分类标准或依据!例如楼上的图片,他说有源滤波器的实现方法,第一个是运放!这就意味着他的分类标准是有源器件的类型!!所以第二个/三个/四个……应该是负阻反向器,负阻转换器,电流传输器。。。。

楼主:
他说这个分类标准是"形态分类",定义中用"滤除",而非衰减!注意下图,有过渡带!

楼主:
第一,实用开关和电容来模拟电阻,早在1873年麦克斯韦就玩过了,只不过他是测检流计电阻的。
第二,上面图片中画横线的1978年,应该修改成1977年。
第三,把画红圈的“目前”删掉吧,这种技术30年前就成熟了,哪还要到“目前”的2018年??

楼主:
这部分内容被写的太垃圾了,把读者看的晕头转向!

按照他推导过程中的假设,U2=0!U2不为零更general!

楼主:
一定两个字说的太绝对了!

从上面推导过程可知,用开关和电容来模拟电阻,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1,采样频率必须远高于感兴趣的信号频率;
2,两个电压U1,U2不受开关闭合影响(电压源内阻不能高)

楼主:
扯了半天,一个像样的例子(用开关电容代替电阻)也没举,就靠嘴巴所可以。

例子:

用开关电容代替电阻后:

书中所谓的总结,非常有趣。例如3)上来就说不要,接着说用很少。稳定性和一致性你保证它是好事,你保障故障率干嘛?故障率是好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