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Ecplise开发ARM程序时快速安装Pack的方法

楼主:
ARM, ck, se, AC, keil
使用keil开发arm软件时,一般要先安装对应芯片厂家的pack包。使用GNU ARM Eclipse插件开发时也要安装相应的pack包。一般这个包可以直接使用keil的pack。下面简单介绍一下pack在ecplise中的安装。1.对于第一次使用的用户,先新建一个工程

2.在这之后,点击pack按钮,出现pack安装界面

3.点击刷新按钮,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

4.在要安装的pack上点击右键,选择安装

5.如果网速不高,等待时间会很长,这时候可以按以下方法快速安装
1)下载所需的pack包
2)寻找Packages文件夹
3)将pack包复制到Packages文件夹中的.cache文件夹中

4)回到ecplise的pack安装界面,在要安装的pack上点击右键,选择安装

5)安装完成

网友A(2019-01-07):
Eclipse这个插件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lipse这个插件是干嘛用的呢

Eclipse 是一个开放源代码的、基于 Java 的可扩展开发平台

网友B:
写的很详细啊

网友C:
看介绍应该不难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介绍应该不难安装

主要是第三步,第一次刷新会非常慢,我等了近半个小时才全部出来。不过之后因为电脑上有缓存,再次刷新时间就少了不少。所以一定要有耐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clipse 是一个开放源代码的、基于 Java 的可扩展开发平台

感谢热心回复

网友B:
客气了 举手之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第三步,第一次刷新会非常慢,我等了近半个小时才全部出来。不过之后因为电脑上有缓存,再次刷新时 ...

恩恩 好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