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8pin STM8能干啥?+替代按键扫描芯片

楼主(2019-01-06):
这个方案在STC的手册上就有了。可以将这个方案借鉴到STM8上。在STC12C5A60S2的手册P343上按键检测图如下:

将该电路连接至STM8L050的AD口上,就可以在固定时间内扫描电压,从而得知按键情况。通过UART或I2C可以实时的发送按键值。

网友A:
想法很不错啊

网友B:
恩恩  算法应该不复杂

网友C:
想法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恩  算法应该不复杂

确实不复杂。事先计算好理论值,并规定一个误差范围,将其作为一个表写入单片机的flash中,程序运行时直接AD采集并查表就可以知道按键值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不复杂。事先计算好理论值,并规定一个误差范围,将其作为一个表写入单片机的flash中,程序运行时直接 ...

您的思路太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