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如何给XL7015芯片输出电流扩流

楼主(2019-01-06):
7015的电流只有0.8A 如何用三极管扩流或者其他办法扩流 最好附上原理图和元件的型号 谢谢了

网友A:
看内部框图就知道不适合外扩,否则过流保护电路就废了。

网友B:
换芯片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C:
楼主给你推荐一个宽电压大电流的芯片,型号:SL3036 封装:ESOP-8  输入电压范围8V-100V,输出支持5V2A 9V2A 12V2A 15V2A 24V2A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