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OS开关电路

楼主(2019-01-06):
如图,IO0/IO1是输入输出,control1/2/3/4是栅极控制信号。IO0/IO1分别配置成输入/输出时,MOS管分别是什么状态?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IO配置成输入/输出?我的理解是不是配置成高低电平啊?

网友B:
IO0和IO1是此电路的固定输出端,不可能“配置”成“输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0和IO1是此电路的固定输出端,不可能“配置”成“输入/输出”。

我用multisim仿真了一部分,这部分电路应该还是有输入功能的吧,探讨一下。开启输入的栅极电压要大于输入的最大电压才行,另外不太理解下面的Q1B起什么作用?貌似去掉后仿真结果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