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先不研究赛元MCU的好坏,先问下加密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9-01-06):
本人一直在用STM8,用10年了,前段儿时间STM8的缺货,直接导致老衲损失了不少银两,真特么气人,产能上不来供货出问题,经销商就联手抬高价格,这也不怪经销商,确实是ST不够重视STM8的市场,一直在给STM32让路,不仅上次STM8的缺货坑了不少人,AVR更是,经常缺货涨价,所以在这种大前提下国产MCU得到了机会快速发展攻城略地,但话说回来,涨价归涨价,人家的东西确实不错,现在的洋单片机都有内部unique id,一般都是96位的,还有的是64位,就连新唐的1T 8051都有unique id,这个对于MCU加密来讲用处大大的,除了传统的烧写加密之外,利用unique id进行算法加密比之更不好**,辛辛苦苦设计的产品被盗版了,什么心情。。。。。完整的看过赛元的MCU手册,发现片子里没有unique id,那这样的话MCU就少了一个加密的手段,那么赛元如何保证自己的MCU不容易被**呢?

knk
赛元没有硬件UID,可以通过别的办法实现,让它有UID。

楼主:
不是对FLASH程序加密

网友A:
求教unique ID 算法加密思路

网友B:
赛元MCU可以在量产时烧录ID号,ID号用户可自己定义,可以做到全球唯一的ID;目前赛元支持的ID号最长为32位;

楼主:
比如第一次用这个软件的时候,给的序列号是0001,递增是1,烧录了比如25次,关掉软件,然后下次再启动软件的时候,这个序列号是不是能记住,直接变成了25?

网友C:
如果有的话 是如何进行加密的呢

网友D:
核心程序自己也可以加密的把

网友E:
如果定义的和别人的重复了怎么办呢

网友F(2019-02-08):
引用 网友B:
赛元MCU可以在量产时烧录ID号,ID号用户可自己定义,可以做到全球唯一的ID;目前赛元支持的ID号最长为32位 ...

这种是产品序列号,别人也可以烧录为一样的啊。不是唯一ID。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求教unique ID 算法加密思路

虽然我没有用过UID加密这个功能,但是我感觉思路应该是这样的。
芯片第一次上电时把UID读出来,(也可以通过一个算法算出一个数据)写入EEPROM,由于每个芯片的UID不一样,写入EEPROM的数据也不一样。
以后每次上电都把UID读出来,跟EEPROM中的数据做对比,如果一致则正常运行程序,如果不一致,就看你想怎么整了。
生产一批产品,经过第一次上电运行之后每个芯片的EEPROM数据都不一样,别人就算是**了把程序完整读出来也没法用。

网友G:
赛元的芯片ROM空间前256字节不能读,就算是强行读出来的程序也是不完整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比如第一次用这个软件的时候,给的序列号是0001,递增是1,烧录了比如25次,关掉软件,然后下次再启动软件 ...

烧录器断电后序列号从头开始,也就是0001

网友H:
唯一用户ID就是出厂时固化了不可再写的东东,加密是有好处。如果能再写,那就是所有都一样的了,加密就会失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虽然我没有用过UID加密这个功能,但是我感觉思路应该是这样的。
芯片第一次上电时把UID读出来,(也可以 ...

谢谢回复。查了相关资料,思路大致相同,用UID做加密是个好办法,核心加密算法只要不被**,就能最大程度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