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34936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2019-01-07):
你好我使用TI的WEBENCH工具设计LM34936的电源,输入电压9-20V,输出电压12V,最大输出电流5A。结果电路调试中负载带了1A,发现芯片很烫,带了一会儿芯片SW2脚和BOOT2脚就击穿短路了,求大神指导下,电路在附件

网友A:
你散热是怎么做的了,散热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散热是怎么做的了,散热要做好。

散热我敷铜这个我有注意的,大电流烧了的话那我还会怀疑下期间的选型和散热问题,但是现在我就带了1A,芯片就很烫,功率期间烫说的过去,芯片上基本没什么大功耗按理不会这么热,我怀疑是不是使用上或者电路上不对造成的,但是我又对比数据手册电路没找到什么问题。现在我只有两个脚的电路有疑问一个是MODE,还有个是BIAS,这两个要是没错的话其他的真的是一模一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散热我敷铜这个我有注意的,大电流烧了的话那我还会怀疑下期间的选型和散热问题,但是现在我就带了1A,芯 ...

器件来源呢?是否正规渠道?

网友B:
这两个脚短路, 是内部功率管损坏的情况.  一方面是散热条件, 另外你的几个关键器件, 电感电容, 特别电感非常主要, 不能只看电感量, 承受电流也很重要.  不知道是多少, 什么封装, 最大工作频率?

网友C(2019-11-27):
请问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