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关于端口设置问题

楼主(2019-01-07):
各位大虾:
我用的SQ 013L的片子,PORTB3脚连接红外接收头,在检测端口是否有电平变化时发现没反应(这里确定遥控器是好的),是不是我的端口初始化配置有问题,各位帮忙看一下。
下面是对端口的配置
Portinitial:

        MOVLW        B'00000000'
        MOVWF        PORTB
        MOVLW        B'00011000'
        MOVWF        TRISB                        ;IO 口模式 1 = Input 0 = output
Sysinitial:                                ;系统初始化
        movlw        0
        movwf        T0

        movlw        0x00
        movwf        OPTION                ; Fcpu/2

        MOVLW        B'00001000'        ;0 端口上拉使能  1 屏蔽
        movwf        PHCON

        MOVLW        B'11111111'        ;下拉控制
        MOVWF        PDCON

        MOVLW        B'11011000'        ;开漏控制
        MOVWF        ODCON

        movlw        b'00010000'        ;变化中断控制
        movwf        IOCB

        MOVLW        B'00111000'        ;Close the WDT and EIS:INT0 external interrupt
        MOVWF        PCON

        MOVLW        B'00000000'        ;中断标志
        MOVWF        INTFLAG

        return

     不知道是不是端口配置有问题,请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A:
PORTB3脚连接红外接收头,如果没有外部上拉,使用内部上拉注意PB3的内部上拉是PHCON的第6位,还有,你的PB3唤醒使能没打开。

我是采用扫描方式的,一定要开电平变化使能吗?开了也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B3脚连接红外接收头,如果没有外部上拉,使用内部上拉注意PB3的内部上拉是PHCON的第6位,还有,你的PB3 ...

不好意思,端口电平变化中断使能配置看错位了
按您的设置好了,谢谢!我再测试一下试试。

网友B:
头文件哪里找

@殷佳俊 :链接发你的贴子里了,你下载用看看
@liulangr :1334045620@qq.com, 要这个HC89S003F4.h C语言
@liulangr :003F4
@殷佳俊 :C语言还是汇编语言,我找找,我这有SQ013L汇编的,0034F的C语言的头文件,要的话,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liulangr :芯圣单片机所有的头文件,最想要这个HC89S003F4
SQ013L?

网友C:
好深奥  真的看不懂汇编呀

网友D:
二楼的意见已经很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