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模块后3.3v,其正极可以与扭扣电池的正极连在一起吗?

楼主(2019-01-07):
目前设备为扭扣电池供电(受体积所限,用CR1220 3V)
usb应急供电(降压后3.3v)
mcu也是为3.3v供电(最低可以2v)
目前扭扣电池和电池模块3.3v连在一起这个会不会出问题?

我也有想过加二极管来限制,但目前二极管最小压降也有0.2V。对于CR1220 来说,直接变为2.8V,这个感觉有点利害.....

因此我想问一下,可否直接像图1那样,3.3V与3V扭扣电池连在一起?

网友A:
直接会损坏电池。你要是觉得二极管有压降,就用mos管做个开关电路,插入usb就关闭电池,拔掉usb就打开电池

网友B:
应再加一个二极管,防止电池外流到电源部分.
电池仅为应急时用一下,损失0.2v也不必太计较.通常还会通过100k电阻对电池微电流浮充.

网友A:
还有,1220标称就38mah,你这啥单片机啊,工作起来能撑多久。

网友C:
还有个方式,耗电不大的话可以改用模拟开关来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1220标称就38mah,你这啥单片机啊,工作起来能撑多久。

stm8l.人家的也是这样用,说能**一年.......

网友D:
MCU的功耗小的话 可以在3.3V后面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一个法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