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荡器原理的一个重复(强调)说明

楼主(2019-01-07):
关于振荡器,“21学堂”中的“剖析《模拟电路》”已经给过说明且有相关的帖子,现引如下

振荡器——周期稳态信号之源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0998-1-1.html

振荡器,无论是集总参数模型还是分布参数模型(今后可能会论及),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其能自激振荡,即是一个自振系统。这意味着首先要求振荡器没有稳定的平衡点。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要求振荡器存在唯一的稳定极限环,这样将保证其能输出趋于稳定的稳态周期信号

楼主:
有网友给出了一个看似“三点式”的“振荡器”,具体见下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1205958-1-1.html

其实,那个“振荡器”并不能自激振荡,下面给过说明(注意看图)。

楼主:
“振荡器”

网友A(点评):
有道理。极点有左半平面,必是损能量的。HWM还是有一手,只少在小信号线性模型中可相信。

楼主:
上图中,将网友原图中的两个电阻与三极管的相关输入输出电阻合并后得相应的等效交流原理图。

楼主:
在“三点式”那个帖子里,我强调了谐振以及谐振下的主要电流。由此可分析出三点式振荡器反馈网络的相位关系。

各位可以比较一下相关差异。

网友A:
用极点左半面的判据是用闭环传递函数上的吧,环路增益的判据是以20DB/10倍程穿过0DB线。你能给出更明显的结论分析,就以后者的判据来下结论。

网友B:
三点式的相位关系,是要跟有源器件配套的,
射极是干线,集基是分枝,集与基是反相关系,射极居中,集基各踞一端,那就成了翘翘板,LC跟这翘翘板相接,就能互动,
作为讯号源,LC驱动有源器件没毛病,问题是,LC不会自己发功,而只是个储能包,需经有源器件补充能量来维持动力,能量是从射极供给的,电阻反馈,射极电流能经电阻返流到基极吗?

网友C(点评):
没有推倒证明,很难直觉判断。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没想过要推倒甚么,只觉得,如果反馈用的是电阻,则 LC 只能干活(做讯号源),吃不到饭,因为,射极电位透过电阻不能把基极电位抬高。

网友C(点评):
还是经验直觉,还是要有数学关系“导”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