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emset ,memcpy和strcpy 的根本区别?

楼主(2019-01-07):
C++:memset ,memcpy和strcpy 的根本区别?

网友A:
发的什么啊?看不懂

网友B:
参数不同,memset 和memcpy的参数中含有长度,srtcpy函数参数中没有size,到‘\0’自动结束

网友:
你应该问memcpy和strncpy的区别,根本区别在于对'\0'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不同,memset 和memcpy的参数中含有长度,srtcpy函数参数中没有size,到‘\0’自动结束 ...

受教了,谢谢大神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