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程序烧录关机就没了

楼主(2019-01-07):
用KEIL烧录后,程序有用,但是关机后程序就没了,请问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是不是用的STC的芯片?

正常的只要是用E(E)ROM或FLASH的芯片只要正确烧入都不会丢失程序!只能检查是否操作有误或芯片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的STC的芯片?

新塘的

网友B:
那就是没烧进去

网友C:
是不是有区分烧录到RAM还是 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没烧进去

烧进去了,我这个有工作的,只是断电重启就没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烧进去了,我这个有工作的,只是断电重启就没用了。

烧进RAM还是ROM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的STC的芯片?

正常的只要是用E(E)ROM或FLASH的芯片只要正确烧入都不会丢失程序!只能检查是否操作有误或芯片损坏了。。。

网友F:
是不是不接仿真器,reset就一直是低电平?
你的程序在RAM运行还是在flash运行?
是否有bootloader带有擦除功能?

网友G:
是程序没了还是不跑了?这是两个概念。

网友H:
是不是复位功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