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ARM并行总线设计与仿真分析

楼主(2019-01-07):
基于FPGA的ARM并行总线设计与仿真分析

    在数字系统的设计中,FPGA+ARM的系统架构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FPGA主要实现高速数据的处理;ARM主要实现系统的流程控制。人机交互。外部通信以及FPGA控制等功能。I2C、SPI等串行总线接口只能实现FPGA和ARM之间的低速通信; 当传输的数据量较大。要求高速传输时,就需要用并行总线来进行两者之间的高速数据传输。
  下面基于ARM处理器LPC2478 以及FPGA器件EP2C20Q240,以ARM外部总线的读操作时序为例,研究两者之间高速传输的并行总线;其中,数据总线为32位;并在FPGA内部构造了1024x32bits的SRAM高速存储缓冲器,以便于ARM处理器快速读写FPGA内部数据。

  1 ARM并行总线的工作原理
  ARM处理器LPC2478的外部并行总线由24根地址总线。32根数据总线和若干读写、片选等控制信号线组成。根据系统需求,数据总线宽度还可以配置为8位,16位和32位等几种工作模式。
  在本设计中,用到ARM外部总线的信号有:CS.WE.OE.DATA[310].ADDR[230].BLS等。CS为片选信号,WE为写使能信号,OE 为读使能信号,DATA为数据总线,ADDR地址总线,BLS为字节组选择信号。ARM的外部总线读操作时序图,分别如图1所示。

  根据ARM外部并行总线操作的时序,ARM外部总线的读写操作均在CS为低电平有效的情况下进行。由于读操作和写操作不可能同时进行,因此WE和OE信号不能同时出现低电平的情况。
  数据总线DATA是双向的总线,要求FPGA也要实现双向数据的传输。在时序图中给出了时序之间的制约关系,设计FPGA时应该满足ARM信号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要求,否则可能出现读写不稳定的情况。

  2 FPGA的并行总线设计

  2.1 FPGA的端口设计
  FPGA 和ARM之间的外部并行总线连接框图,如图2所示。由于FPGA内部的SRAM存储单元为32位,不需要进行字节组的选择,因此BLS信号可以不连接。为了便于实现ARM和FPGA之间数据的快速传输,FPGA内部的SRAM既要与ARM处理器进行读写处理,还要跟FPGA内部的其他逻辑模块进行数据交换,因此SRAM采用双口RAM来实现。

  从端口的方向特性看,DATA端口是INOUT(双向)方式,其余端口均为IN(输入)方式。从端口的功能看,clk20m是全局时钟,在实现时应采用 FPGA的全局时钟网络,这样可以有效减少时钟延时,保证FPGA时序的正确性。ADDR是16位的地址总线,由ARM器件输入到FPGA。DATA是 32位的双向数据总线,双向总线的设计是整个设计的重点。OE为ARM输入到FPGA的读使能信号。
  WE为ARM输入到FPGA的写使能信号。CS为ARM输入到FPGA的片选信号,FPGA没有被ARM选中时必须输出高阻态,以避免总线冲突。

2.2 FPGA的双向总线设计

  在 FPGA的并行总线设计中,如果顶层和底层的模块都要用到双向的IO端口,则要遵守设计原则;否则不利于VHDL程序的综合。双向IO端口的设计原则是:只有顶层设计才能用INOUT类型的端口,在底层模块中应把顶层的INOUT端口转化为独立的IN(输入)。OUT(输出)端口并加上方向控制端口。顶层设计的VHDL代码如下:

  其中,DATA_i.DATA_o和output_en均为FPGA内部的信号,在内部的各层次模块中,通过这三个信号就可以进行单向的IO控制。这样,顶层设计中双向的DATA端口转化为了内部单向的DATA_i(输入)。DATA_o(输出)和output_en(输出使能)。在内部各模块中,结合这三个信号以及ADDR。OE。WE。CS等信号,则可方便地实现ARM总线接口的功能。实现的VHDL关键代码如下:

  3 仿真结果分析
  通过QuartusII仿真工具,对FPGA并行总线进行时序仿真;仿真结果如图3所示。根据ARM并行总线的读写时序图要求,从仿真结果可以看出FPGA的总线接口设计满足了设计的要求。由于选用的FPGA器件内部带有逻辑分析仪的功能模块,通过QuartusII软件中的SignalTapII逻辑分析工具,对FPGA的设计模块进行在线测试,发现总线时序了满足ARM并行总线的要求,且工作稳定,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设计和仿真结果的正确性。

  4 结论

  由于FPGA技术和ARM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通过设计并行总线接口来实现两者之间的数据交换,可以较容易地解决快速传输数据的需求,因此设计满足系统要求的FPGA并行总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设计的FPGA的ARM外部并行总线接口,满足了总线的时序要求,并在某航空机载雷达应答机中进行了应用,系统运行稳定,性能良好。以上的设计和仿真方法,对其他类似的设计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