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手把手教你玩dsp28335教材问题

楼主(2019-01-07):
  想问一下,板子上发光二极管并联电容,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PWM波速度快的话,电容可以充放电,避免电源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波速度快的话,电容可以充放电,避免电源波动

那当PWM为低电平的时候,,,电容中充的电会不会维持发光二极管导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当PWM为低电平的时候,,,电容中充的电会不会维持发光二极管导通?

C大的话,会维持导通,这个0.1uF太小了

网友B:
LED灯会慢慢变灭

网友C(2019-02-17):
滤出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