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指紋方案

楼主(2019-01-07):
GD32 有那些可以搭配的指紋方案?

网友A:
你是要做什么了,一般都是有自己算法的方案商在搞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做什么了,一般都是有自己算法的方案商在搞这个吧

要做指紋鎖類似產品,有那些方案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做指紋鎖類似產品,有那些方案商??

GD32发布了面向指纹识别应用的全新系列专用MCU——GD32FFPR

网友C:
请+QQ:66579714,不只GD32FF可以做指纹锁

网友D:
应该很成熟啦

网友E:
指纹模块啊。

网友E:
指纹模块走起就行了。

网友F(2019-02-17):
这个关键看指纹模块的哈

网友G:
这一块的开发主要取决于合适的算法的

网友H:
GD指纹锁类产品方案较多,搭配不同的算法seneor之类,要看您这边的具体情况,专业GD服务商 企鹅 二三一0三0六九

网友I(2019-03-22):
关于指纹的设计方案的,网上也有很多参考案例的

网友I:
这里多参考学习的,技术上还是蛮先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