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耦合的双调谐电路对不准原理

楼主(2019-01-07):
如下图,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两个LC电路谐振频率重合。除非C1=0,此时传输为零,毫无意义 了。

楼主:
这个原理可以用来类比,解释能带分离:

网友A:
N个电容並联,谐振频率减为 N份之一,
但多股线电感,电容分股並联,谐振频率的减幅却小得多

不接输入的,都是次级,每股接电容,等同把接于各次级的电容并联,谐振频率不与初级相等了。

网友A:
C1 不一定要用,或为分布电容,紧耦合时,双调谐电路的传递函数成为双峰特性。

网友A:
在双调谐电路的通带内,紧耦合的电感是以 隔离变压器 模式运作的,电容感受到的是 反射阻抗 而不是电感本身的感抗。

@hk6108 中频变压器的用处不是变压,是阻抗匹配。
@king5555:阁下讲的是 中频变压器 吗,它的两个绕组都有抽头的,中频变压器不光是变压器,还是谐振器,部份接入法使 Q值 不会因加载而损失太过。

网友B:
@king5555
中频变压器,俗称“中周”,作用是阻抗匹配,谐振使中频的传输最大化,
AM广播的中频是465KHz,磁帽颜色红黄白绿黑,FM广播的中频是10.7MHz,颜色有粉红,橙和蓝。

@Lgz2006 当晶体管选定了,输入电阻与输入电压都有定案,但那个Vcc啊,可以是三两V,也可以是十几V,中频变压器关心的,是阻抗。
变压和匹配,是同一件事物的两种不同侧重的表述。变压比的平方=阻抗比。

网友A:
单调谐,带宽与选择性不可兼得,
双调谐可以,但耦合不能太紧,再不然就 参差调谐,亦就是把变压器原副两边的谐振点稍微错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