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测验变压器短路的方法介绍

楼主(2019-01-07):
测验变压器短路的方法介绍

    无线电机里的变压器如果有较多的圈数被短路,是很容易用电流表、电压表或欧姆表测量出来的。当变压器内短路的圈数并不多时,无线电机仍旧能够工作,不过效能有些降低。这时要确定变压器内是否产生短路,往往会使检修人员感到辣手。下面介绍的测验法可适用于各种低频变压器,根据经验证明它是可靠的。

方法是这样,先预备电源变压器一只,初级接交流电源,次级是2—20伏的低压作为测验电源,又电压表一只,照图中的接线接好,用分线器来转换电压的档数。
测验时将校验棒接触在被验变压器的任何一个线圈的两根线头上,比较接触前后电压表上指示的伏数来决定被验变压器是否短路。接触前后电压表所示电压无变化,或者是只有极微小的变动时,表示变压器完好。这是因为变压器各线圈都成开路,除了铁心所需要的充磁电流外并无其他功率消耗,而充磁电流甚小并不会使测验电压显明的降低。如果校验棒接触线圈接头后电压有显明的降低时,即表示变压器内有短路现象,被短路的线圈圈数越多,则降压越大。因为短路部分内产生电流,而这部分电流由测验电源供给,电流增大后测验电源线圈内就产生较大的降压。被测变压器短路之处,并不一定是在校验棒所接触的那只线圈里。变压器任何一只线圈有了短路都会发生降压现象。

被验变压器的圈数多,则测验电源的电压可用高一些、多少电压用于多少圈数并没有一定,要凭个人的经验与习惯来决定。同时要注意所用的测验电压值勿超过被验变压器线圈所能承受的电压值。不知圈数的变压器可以大约估计,例如低频变压器的次级圈数一般采用15伏的测验电压决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