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网口发10秒钟数据的问题

楼主:
先上图

我下位机用STM32F767,通过网口每50ms往电脑发一次数,发10秒钟,电脑显示。
实测图形见上面。可以看到,还没到10秒图形就不变了。上位机定时是准的。
不知道是下位机定时准不准还是别的问题。这怎么查呀?谢谢!

网友A(2019-01-07):
是不是数据不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数据不变了?

是啊

网友B:
有可能是上位机软件问题

网友C:
通讯口堵塞了吧

网友D:
发送的数据变化吗

网友E: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F:
定时准 不一定就接收到了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