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76 OTG device mode无法响应PC端的GetReport

楼主(2019-01-07):
stm32L476通过USBD_CtlSendData响应PC端的Getreport请求,但是PC端无法收到数据。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人麻烦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没偶遇到过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用示波器看到波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到波形了吗

您好,我用USB分析仪监控了  st没有把数据发送出去,下图是我发送部分的代码

       if(Get_Report)
       {
          Get_Report = 0;
          memset(ComBuf,0,61);
          ComBuf[0] = 0x01;
          ComBuf[1] = 0x02;
          USBD_CtlSendData(&hUsbDeviceFS,ComBuf,61);
       }

网友C:
时序上满足要求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用USB分析仪监控了  st没有把数据发送出去,下图是我发送部分的代码

       if(Get_Report)

设置io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