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确认电源模块厂家

楼主(2019-01-07):
请各位大神帮忙确认下这个模块供应商,想用,或者推荐一款EMC/EMI做得不错的电源

网友A:
说实话密度这么高的电源我是不敢用的,可靠性能保障的了吗。对emi emc要求高的话,选明纬电源会比较好。

看日期13年产的,可能比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