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比较流行用得比较多的IGBT MOSFET 晶闸管的驱动芯片有哪些?

楼主(2019-01-07):
现在比较流行用得比较多的IGBT MOSFET 晶闸管的驱动芯片有哪些?

网友A:
估计你问的大电流的

现在好多都用成品的  concept, semikron, 青铜剑等等

以上都是磁隔离的成品,保护功能完善

光隔离的成品不多,电路设计也没有磁隔离的复杂,一般都用AVAG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