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转12v4A 新手求推荐个电路

楼主(2019-01-07):
220v转12v4A 新手求推荐个电路 简单的 体积最好和手机充电器那么大 谢谢各路大神!!!

网友A:
我来帮你顶住吧!

网友B:
体积做到那么小不容易。另外,也不是体积越小电路越简单

网友C:
48W电源,还要手机充电器那么大.
别说新手,老手也不一定搞得定.
这么一点点大,能散多少功率出去?你的电源效率得多高才能让48W只产生这么一点点发热?
我不懂电源,但这个要求我感觉挺难的.

网友D(2019-02-10):
功率不小,这个用传统的反激拓扑结构恐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