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220v 转 12v 4A 求推荐个方案

楼主(2019-01-07):
新手上路  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谢谢!!  体积越小越好

网友A:
UC3843妥妥的

网友B:
这个功率级别,是业内目前最稳定便宜的了

网友C:
这个业内随便都是,大部分随便一个模拟IC 的反激就好了

网友C:
UC3843 datasheet上应用就好

网友D(2019-02-11):
外包做吧,
收费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