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9-01-07):
用52单片机制作类似于万年历之类的东西,显示在数码管上,通过按键控制时间,温度

网友:
百度一下有很多资料

网友A:
网上很多资料的,公历是可以算出来的,所以叫万年历。农历是要查表的,一般是到了99年左右。
自己上网查查就有了。

------------------------------------------------------------------------------------
直接搜:USB转TTL无线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