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BQ24610输入电压可以是DC吗?

楼主(2019-01-07):
哪位大大用过TI的BQ24610啊?我看官方demo的说明里输入电压是AC的,不知道可不可以用DC做输入,想输入15V,给电池充到14V这样子

网友A:
哪里看出输入是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看出输入是交流

他做的demo板上有写啊...

楼主:
DEMO板上写的...

你图上 最下面的那段

网友B:
这种写法非常迷惑人,也非常扯淡
AC adapter,交流适配器,交流适配器的输出是直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写法非常迷惑人,也非常扯淡
AC adapter,交流适配器,交流适配器的输出是直流信号....... ...

哎呀,我刚才也在想是不是这这样,我拿我的笔电充电器,上面写的也是AC adapter,输出19.5V 9.23A,应该直流没跑了

网友C:
规格书误导人,输入就是直流

网友D:
我还没见过直接交流输入充电的芯片

网友E:
我们也是用这个芯片给14.8v锂电池供电,也是用AC ADAPT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也是用这个芯片给14.8v锂电池供电,也是用AC ADAPTER

AC ADAPTER输出多少?

AC ADAPTER输出17v,另外我上次说的14.8v锂电池应是16.8V,最低14.8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