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单片机死机问题

楼主(2019-01-07):
各位大家好;
我的板子上电的话是正常的
但是不能多次上电
多次上电后就死机了
等过会上电又好了
求各位指点一下

楼主:
图纸我删除了点 还请各位帮我分析分析 ,让我这个小白也学习学习

学习
你画的这叫原理图?

网友A:
示波器 监控下5V 波形

网友B:
复位RC电路那里的R并联一个二极管用于加速放电,你这个电路不断的掉电复位会失效,或者用一片复位芯片

网友C:
最需要关注的是复位信号, 看看死机与上电时的复位脚电压有关么, 再想办法

网友D:
电容放电需要时间吧

网友E:
程序里面可以加一个看门狗,当复位电路有问题的时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2019-05-29):
不考虑功耗,可以在5V对地加个1K电阻,加速断电后的放电,断电时电压下降缓慢会带来单片机的工作不确定性,N多年的设计经验。

网友G(2019-07-23):
也遇到过类似问题,短时间反复上电断电MCU无法正常启动,仿真后发现是内存中的某些值没有被初始化,于是优化初始化代码,并加了一个外部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