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15V通过L7805稳压到5V可以吗?

楼主(2019-01-07):
输出600ma左右,压差是不是太大,发热会很厉害,如果一定用L7805的话,有什么改善电路的方法吗?另外用直插封装是不是比贴片的要好些?

网友A:
600mA 太大了 不建议使用7805
一定要用 用to-220 背个大散热片
建议使用DCDC  比如 MP1591  MP2359 等 体积不大的 价格也不贵

网友B:
如果单纯的15V降到5V用7805,输出600mA,你自己都能算出LDO的损耗是多大,6W的损耗,能工作才怪,这种建议还是用DCDC吧

网友B:
如果一定要用LDO那就中间转换一到吧,在加一个LDO,把电压降一下

网友C:
可以的,我20年前就这么设计过,不过5V输出的,输入电压一般10V左右,你知道散热片有多大吗?
那是微波通信机,不用考虑功耗和体积。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一个7805耗散功率6W,这样的设计,你说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