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增量编码器接口如何判断编码器出错

楼主(2019-01-08):
STM32F4增量编码器接口如何判断编码器出错?

各位大神,

STM32F4 的增量编码器是否可以检测到AB信号有断线,AB有缺一相的错误??

非常感谢!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点评):
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哦

网友B:
对编码器没有什么研究   帮顶一下

网友C:
预期输出和实际输出不同 当然就有问题了

网友D:
线断了的话,中断溢出了呀

楼主(点评):
断线的情况下AB信号只有一根有脉冲,TIMER是不计值得哦。

网友D:
用中断溢出判断好了

网友E:
编码器不是特别熟,不过应该可以采用中断溢出来检测吧。

楼主(点评):
哪个中断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