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26开机启动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9-01-08):
我们在项目中遇到N32926上电启动的时候偶尔会死机(没有反应),代码压根就没有跑到用户app(裸机开发)。然后重新上电或者按下复位键,就又可以正常运行,请问各位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求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复位电路问题,检查复位电路。

网友A:
复位电路没有做到上电复位。

网友B(2024-11-10):
2024了不知道楼主的问题当时怎么解决的,我的有上电复位,但是还是会经常性起不来

网友C:
应该要检查上电时序是否符合要求。
Sequence: T33 ≥ T18 ≥ T12, (Time delay max. < 5mS is prefer, typical 0mS is suggestion )

网友D:
电源电压不稳定或电源质量差

网友E:
电源上电顺序不正确或电源复位信号异常

网友F:
复位电路问题

网友G:
芯片是坏的?

网友H:
裸机开发时,初始化代码可能存在问题,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启动。
代码中可能存在与硬件不兼容或未正确配置的部分。

网友I:
外部电磁干扰或静电放电等

网友J:
没有复位的问题吗